联想Y500 1.3不显

楼主(2016-08-09):
开机到1.3左右等个1分钟左右屏幕才亮但是只有背光没有图像

网友:
显存问题吧 应该跟y400的差不多

网友A:
已找到问题  是显卡供电不租 0.77 不显  0.96 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找到问题  是显卡供电不租 0.77 不显  0.96 显示

可以说下 具体故障所在 .

网友:
这样都被你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