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出CPU电压 权限不够70求帮忙

楼主(2016-08-09):
联想G470
LA-6751p

触发后电流0.3左右
电感发现不出CPU电压
CPU管理芯片是95831
去掉24脚的接地电阻后CPU电压1.1v。说明芯片没问题
搜了迅维的帖子说需要测量PROCPWRGD这个南桥发出给CPU的信号。来判断南桥的好坏

可是权限不够看不了
能帮我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7066-1-1.html的测量点在哪

网友A:
帮你截图过来了

网友:
没看见老大已经发了。 重复了。

网友:
那就检查vid信号啊

网友:
这机有点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你截图过来了

谢谢。找到这里信号正常。
然后查呀查~查呀查~
突然想起换个CPU。妈的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找到这里信号正常。
然后查呀查~查呀查~
突然想起换个CPU。妈的亮机了。。。。。。。

这种故障要先排除先是不是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