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集显 LA-6759P不亮

楼主(2016-08-09):
LA-6759P不亮,集显的。跑到0.74A不动了,集显电压也不出,刷过BIOS还是不行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其他电压都有了吗?

网友:
按时序查集显的产生条件

网友:
我的4752也不出集显

网友:
不出集显的 就先换U试试

网友:
查芯片的供电开启先啊,这些都不说判断不了。

网友:
还是查下芯片工作的条件

网友:
有没有检测CPU复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