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电源

楼主(2016-08-09):
谁知道这个炸掉芯片的型号? 谢谢

网友:
一片黑,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楼主电源是何型号?.......

网友:
一体机电源怎么这么大

网友:
直接换了得了,这种电源也不好修

网友:
这是一体机电源吗,怎么能装进去呢,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炸掉的实在是没办法,找不到型号的,只有参考同型号机器

网友:
换,淘淘换上。

网友:
待机那个8脚的吧,找不到就直接VIPER22代换改一下,才几只脚啊

网友:
炸黑了                           z

网友:
原谅我没看懂那个炸黑了?

网友:
一体机电源也修,真是N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