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4 9201P 报错SPI ROM IS NOT IN BIOS spi support list

楼主(2016-08-09):
机器拿过来的时候是报错warning!!!SPI ROM IS NOT IN BIOS spi support list

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是刷BIOS,但是刷了2遍BIOS换了3个芯片都没用。后来在论坛上查到要刷OTP,用RT809F 智能识别,选择芯片后面带OTP 字样,具体方法论坛有
附上进系统图片和BIOS

网友:
OTP是什么

网友:
还没遇到过啊,下次注意料

网友:
         没遇见过 见了试试

网友:
干嘛要换芯片呢,,原BIOS芯片损坏了?现在有的机刷OTP都没有用了。。

网友:
目前来讲基本就是原BIOS芯片坏了  要换个BIOS芯片 刷写原资料。但是普通刷没用 一定要刷备份带OTP的文件

网友(2017-08-07):
不是说BIOS芯片的OTP坏了,机器会不上电是吗?所以换BIOS芯片一定要刷BIOS的OTP区。

网友(2018-04-12):
我換bios芯片後遇到這個問題, 請問怎麼弄ot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