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声卡坏换了声卡,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

楼主(2016-08-09):
HP CQ32客户拿过来不开机,测试3V后期短路,去掉声卡可以正常开机,然后找了个HP G4板上的声卡换上,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看焊接一切正常,直接在次换新芯片,还是如此,到此查主板电压如论坛所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4026-1-1.html,到此没有思路,主板让客户换主板,后来在料板里发现一块CQ32主板,然后换上,让人兴奋的事发生了,喇叭声音有了,耳机也正常,希望高手解释下原因,保证前几次换的芯片型号和原型号一样,看论坛有好多这样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各位加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网友:
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不知道哪的事 料板拆的就可以用

网友A:
声卡芯片的本身问题? 新的芯片有时候确实不保证 ……

网友:
暴力卡BUG耳机孔排除

网友B:
   买的芯片都是打磨的

网友:
有些芯片,要料板的才好用!!

网友:
估计还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芯片都是打磨的

用的G4拆机的芯片也不行,型号跟原型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芯片的本身问题? 新的芯片有时候确实不保证 ……

拆机的芯片也不行,并且换了三个拆机的芯片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换一个小芯片又可以用,奇迹啊

网友:
谢谢了可以用了

网友:
hun  ge f en xia ge BIOS

网友:
还是换的声卡芯片么

网友:
声卡问题是难修啊

网友:
这个芯片又没有程序,如果型号一样,就肯定就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