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华硕K43T有外显无内显

楼主(2016-08-09):
华硕K43T有外显无内显 有时候内显正常  用起来没事, 有时候冷2到3天就只有外显,屏,屏线,显示芯片都换了   内显亮机  APU_LVDS_CLK  APU_LVDS_DAT  两组有电压有波形, K43T

网友:
   显示芯片开启屏供电  没有,

网友:
刷bios了没 了;

网友:
  不会是bios问题吧阿赫

网友:
刷了BIOS的

网友:
你修到这种故障吗

网友A:
我现在接了台SONY也是和你一样的故障,没解决。。。。

网友B:
华硕的机器不好搞,看着就蛋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接了台SONY也是和你一样的故障,没解决。。。。

索尼主板上有个拨动开关可以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机器不好搞,看着就蛋疼

有的是的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索尼主板上有个拨动开关可以调节

我这刚好没有拨动开关的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加焊下南桥~~~

网友:
机器以前修过吗?如果没修过把显卡重新做一下!!!

网友:
屏, 屏线都被你换过,看架构谁输出LVDS 是桥还是显卡 建议先干显卡

网友:
这不会是显卡出情况了吧,

网友D:
查一下转换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转换芯片的工作条件!!

查了查了 的

网友:
刷了 刷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