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楼主(2016-08-09):
联想G510触发电流跳0.15左右然后到0.6左右不显,各路电压都正常 BIOS刷过了   求维修思路 有修过同样问题的请给给建议  谢谢啦

网友:
先查电压,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把主板全部电压查一遍

网友:
供电完全查下 集显供电是否正常  内存排阻 是否有数据

网友A:
搞定,最后还是BIOS的问题  搞了老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最后还是BIOS的问题  搞了老半天

应该是哪个供电的开启信号没有

网友:
查供电,条件不够ua

网友:
大师BIOS有存下来吗

网友:
在吗,大师

网友:
这种情况感觉是不过内存。

网友:
量主板各个电压看都起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