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不显示

楼主(2016-08-09):
x240 不显示,电流0.44 ,不上内存会报警。bios刷了一样一样的,求高手指教

网友:
你这个真的只能是高高高手来解决了,,提供的东西太少了

网友:
这种垃圾板不好修啊

网友:
找胶的,都说CPU是通病不知道是真时假

网友:
几百大洋到手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基本上没戏了

网友:
CPU加热下,看看是不是这玩意虚焊

网友:
CPU 挂了吧

网友:
供电没出全

网友:
垃圾笔记本不修了

网友:
太垃圾笔记本了,你提供的条件很少,谁也不能帮你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 刷了 也不行。可能是CPU 问题了 麻烦,我有2台 一台好的, 把BISO 换到不开机那台也是不开机,一模一样 版号 机型, 可能CPU 不行,那感觉修了没多大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