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NE 2330 一体机能开机不显示,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楼主(2016-08-09):
检查到没有出CPU主供电,芯片是NCP6121,    求解
机器没有图纸    求图纸
主板  板号IPIB-OP

网友:
改变VBOOT的阻值可以出CPU供电的 这个月饼老师曾经说明过             具体需要自己去试试

网友:
我也在找没有,我的是白屏

网友:
只能找芯片的PDF看看老兄

网友:
一体机不好修

网友:
芯片直接换到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