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6-08-09):
昂达G43主板,无CPU供电

无CPU供电,电源IC为RT8802A,MOS管驱动为RT9605B。测量上管S极、G极无电压,下管G极无电压。
RT9605B的Ugate为1、10、17脚无电压输出,Lgate为14、20、23脚无电压输出,8脚VDD为5V,2、9、16脚为boot1、2、3脚电压为11.5V, 4、5、7脚为PWM连至RT8802A的26、27、28脚即PWM1、2、3电压为1.82V(网上查正常应为0.6V左右)。

RT8802A的1脚VTT/EN为1.2V;31脚5V;VID组合有电压多数为0.08V,有1个脚为0.42V,还有1个脚为1.2V。
12脚DVD为0.16V不正常,此针脚连接到1个912电阻上端电压为12V,下端电压即为0.16V,在板上测量为500多欧,不正常,拆下来量为9.1K正常。

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图中的二极管在板上用表的二极管档量正反测量均为100多点,拆下来量只有正向值为560多,正常。
现在怀疑RT8802A问题,但手边没有元件,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rt8802a坏的也挺多

网友:
其它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都正常换芯片试试看

网友:
电压低怎么不找个电容拆拆看呢?

网友A:
奇怪的是,图中那个二极管在板上测量时为什么会出现双向导通? 但取下后量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是,图中那个二极管在板上测量时为什么会出现双向导通? 但取下后量是正常的。。。。

换个912相连的电容试试,有可能是电容漏电造成的啊,12V直接过来一个电阻,没有形成分压啊,5V只有0.16V要么芯片本身,要么电容吧,你试试吧

网友:
供电 开启正常 一般要先换芯片试试     不行的话再考虑外围元器件的问题吧   要不然搞不好会走弯路的

网友:
修片主板多少钱啊

网友:
供电芯片电压,开启电压等等条件满足就换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