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2.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8-09):
K43SV 2.0
症状:不触发
机器拿到手,发现待机0.02A ,正常,火速拆机,拆至裸板,排除外设,按开关板还是一样情况。
华硕呢,首先肯定是放电啦,放电之后涛声依旧,天还是那块天,地还是那块地。。。。只能老老实实查条件咯,此板通病还是蛮多的。量其待机电压,3、5v俱全,开关电压有,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我还根据此机通病做了文档,,)
EC  IT8572E  供电3.3v正常(旁边五脚芯片线性5v转换为3.3v给ec供电,前两天修到过后面两个反馈电阻变质引起只转换3v过去,引起的有时不可以触发,触发显示掉电),14脚EC_RST 3.3 正常  17脚 LID_SW# 3.3正常  86脚 VSUS_ON 3.3V正常(这个也容易出问题)120脚ACIN低电平正常!BIOS 供电正常(通过一个3脚的管子转换过来的)
112脚RSMRST 低电平不正常!查啊查 发现是通到一个103的10k排阻,而排阻另外一端是接地的,华硕的吊毛没图,这可咋整呢,而PWRBTN有3.3v,无跳变,还有RTC_RST南桥后面的两个电容可以测到有3.3v正常,看来根源就出来这个RSMRST上面了。。
左摸摸右瞧瞧,主板无其他明显故障点,怀疑是BIOS问题,跑线路,BIOS和EC无断线,(无示波器),只能刷个BIOS试试了,刷了一个自己电脑上面一个不知板号的BIOS上去一个触发上电了,*脏话*,没显示,大写灯亮,,按开关可以关机,屏幕不是暗屏,lcdvdd也没转过去。怀疑还是BIOS问题,再从论坛下再刷!,找了个2.0的,试下,fuck,,涛声依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6422-1-1.html就是这个,大家慎重刷这个BIOS,浪费我两分啊!!,,后面又找了一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3405-1-1.html刷这个就可以了,亮机迅速!
此贴只为帮助新手!虽然我也是新手,关于触发的一些条件(容易出问题的都有标注)都有实际的测量脚位..

网友A:
刷了一个自己电脑上面一个不知板号的BIOS上去一个触发上电了 》?、这样可以?

你指出的有问题的BIOS已经删除

网友B:
最终还是刷BIOS解决了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一个自己电脑上面一个不知板号的BIOS上去一个触发上电了 》?、这样可以?

你指出的有问题的BIOS已 ...

额,说错了,是不知是 几点0的,都是 k43s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终还是刷BIOS解决了是不

对,BIOS资料损坏引起的无rsmrst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BIOS坏   而且坏的还千奇百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