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触发-板号LA-8131P

楼主(2016-08-09):
      今天在朋友店里修好一台联想E430,不触发的无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不过保护隔离(仁宝)大家都可能憧的。朋友已拆好机,就开测,待机电流我的电源显示240mA,断电打各大电路,无短路。再通电测得公共点8.2V
左右。觉得,这里让大家猜猜,这种情况是我第二次遇到了。这个电压就是仁宝的通病了。让大家说说这是什么
信号拉低了。大神的就飞过吧!,觉得通过测得公共点是这个电压的(8V左右吧)就是这个问题。答案在后边,不要这么快看啊 无分了啊多加吧,谢谢!。。。。。。。。。。。。。。。。。。。。。。。。。。。。。。
。。。。。。。。。。。。。。。。。。。。。。。。。。。。。。。。。。
。。。。。。。。。。。。。。。。。。。。。。。。。。。。。。。。。。。。

                                                                                      就是ACON信号低了,这个信号受LM93运算放大比较器控制,LM393的5脚正向端的VS分压,串联分压电阻变值,低于6脚的反向电压,LM393输出低拉拉低ACON。导到拉低PACIN就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2020-07-24):
楼主能找到问题点说明技术还不错

网友(2020-08-27):
遇到过去掉第5脚电组就好了,用了几天又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