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拆充电芯片后小改电路亮机

楼主(2016-08-09):
接一台东芝L630,板号6050A2338501-MB-A02,5系,4显存,接手之前跟我说无待机,老板先搞了一通,换下管,换充电芯片检流电阻,换滤波电容,到我手里,插电待机有0.16A,明显短路,拔电,打公共点对地址400+正常,待机芯片电感都有100+对地值
因此再插上电,手摸到充电芯片处发烫,查到充电芯片17435_LDO对地值才30+,肯定短路,而且这个电压只给了自己,直接拆芯片就不短了,

上网查了下这个充电芯片_MAX17435 25元一个,老贵,算了,先修亮机再说,电池充不充电不管了,于是开始小改电路
先把充电芯片的上下管拆了,以防万一忘记,不拆后果你懂的;再把适配器隔离管拆了,导线直连

再次插上适配器还是无待机电流,测待机芯片51125周围,线性3V,5V有,PWM 3.3V有了,PWM 5V没有,于是测PWM5V 的开启电压0V
但是PWM3.3V的EN脚有,这就奇怪了,按照以前修到的51125的EN1和EN2,要不就是同时有,要不就是同时无啊,这次怎么有一边有,另一边没有呢,对EN1打对地值也正常,那就只能是开启信号不同了?
还真是,PWM3.3V和PWM5V的开启信号不一样,PWM3.3V的EN2受控制于+V5AUXON信号,这个信号由线性3V上拉的,根据51125S数据手册,EN2通过电阻接地其他条件正常就可以输出PWM3.3V,符合之前测到电压的情况;但是5V开启脚EN1脚开启来自于EC_PW_ON,这个信号
是由EC发出来的,实测是0V,EC脚测得也是0V,那就没断线了,就只能是EC没工作,所以不发出这个信号;

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测了下,都正常,适配器检测信号ACPRES3.3V,看图纸得知这个电压不正常,应该是0V为正常,假设有充电芯片的话,充电芯片输出低电平的ACOK#,从而拉低ACPRES送给EC作为适配器检测信号;想到此,都怪自己太马虎了,充电芯片的输出的适配器检测信号没改动,于是直接把Q6004拆掉,1,2脚直连!对ACOK#信号认为接地!

弄完后插上适配器待机有0.003A,了,此时测电感PWM5V出来了!装上CPU,内存等,触发上电,装机亮屏,烤机正常!说白了兜圈子了!

网友A:
料板上应该能找到芯片 你这样修顾客能满意就不错了

网友:
修亮了 机器   废掉了保护隔离

客户能接受就好

网友B:
值得加分,不过不能插电池一起开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值得加分,不过不能插电池一起开机么?

电池顾客带回去了,插上电池分析下应该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板上应该能找到芯片 你这样修顾客能满意就不错了

找了一圈就是找不到啊,这种芯片我是比较少见到!

网友:
思路清晰 谢谢分享

网友(2018-08-28):
高人。我是路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