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圆梦H515 CFT3I 维修

楼主(2016-08-09):
能通电,点不亮。跑4.1   开始以为是BIOS 刷了没用。加焊了CPU也不行。找了资料,说电池旁边有二个2极管 ,把它们联通~亮了

网友:
有图吗,最好传一个

网友:
把那个二极管都连通3.3好了?

网友:
估计要返修吧,直接拆掉CPU上面的RTC电容基本上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