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60c触发0.6瞬间掉电

楼主(2016-08-09):
联想Y460c
板号:DAKL2BMB8F0  REV:F              维修时间:2016/07/12
故障:触发掉电
刚拿到机子插上电源,触发0.6瞬间掉电,可以继续开,继续掉,机,待机电流为0.003,待机芯片采用max17020 3v 5vpcu 都正常,整板无发烫,触发还是到0.6就掉,根据经验,掉电无非就是缺电压,于是顺便测试了全板电压,首先内存1.5v正常,出问题最多的1.05v vtt也正常,然后就是cpu供电了,采用isl62883,cpu供电居然瞬间都有0.7V,说明供电基本上没问题,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还在上电阶段,不考虑时钟,要发出开启信号首先PM_DRAM_PWRGD要到位
实测R174一段为高,另外一端直连南桥,电压为0.3v,这个信号直连南桥,又没其他电路,掉电和南桥关系也挺大,找到BUG点就干他,直接换了片新的HM55 满怀信心的上电亮机OK
板号:

南桥挂了,此机修复!!!!

网友:
看见b壳那个样子,什么样的的人能把机器用着那样子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下手果断。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这速度够快的

网友:
???说实话没看懂

网友:
BGA技术了得

网友:
这个算是有点技术含量了兄弟。许多人碰到这里都走进去死胡同了,不会修了。因为好多人了解时序只是简单的控制关系,但是时序是时间和顺序,后面的PG正常了,并不能代表前面的PG是OK的。就像有3个人从这个门通过,第一个人过了,第二个人才能过。但是实际情况是   第一个人想晚点走   第二个人就能过去。回到维修。造成了  后面的PG是OK的,前面的不正常,  很容易让人走死胡同

网友:
。。。这里强大 时序什么的完全搞不懂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这两天苦练,坏了两张主板,终于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南桥坏的还真的挺多的

网友:
楼主思路太好了 当我师傅吧

网友:
南桥虚焊会不会也可能导致掉电啊

网友:
B壳都碎完了  这个机器的主人也挺牛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