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68MT-S2_31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8-09):
                                   GA-M68MT-S2_311 不触发维修!
这个机器待机,开机有点好玩,就发出来分享下!
上电。5VSB  3.3VSB 都没。。看图纸

看图,我们知道ATX5VSB 通过KQ1 转成 5VSB   测试 3# 5V  4# 0V  1# 5v   这个1# 我们看图可以知道他是5VSB的 ON/OFF  。 正常,不出电。 为了快速测试。先直接一坨连了2# 3#  。 上电,待机3.3VSB灯亮了。。 按开关没反应。。 继续看图:

看图知道 触发排针的开机信号,直接到 KU1 3脚。 名字叫:PS-IN   输入 。  7# 名字脚 PS_OUT, 输出。  实际测试 按开关3# 跳变。 7# 没反应。  哎。 还是直连 3# 7# 吧。 找料太麻烦。。  通电测试OK。 收工!

补充内容 (2016-8-13 10:03):
加点分吧。就剩下10分了

网友A:
怎么看出他3和7脚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他3和7脚是连在一起的?

实际上3脚先接受到开关针发送的高低高电平跳变psin信号,7脚才会输出psout信号到io芯片工作,这样子直接连接目的就是为了省去psout信号经ku1芯片内部电路转换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3脚先接受到开关针发送的高低高电平跳变psin信号,7脚才会输出psout信号到io芯片工作,这样子直接 ...

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
这里kq1损坏的机率也比较高

网友:
正常情况下推测kq1本身1脚为低电平状态,2脚才会输出5vsb电压。

网友C:
这种设计挺多的,上次修的一个神州的战神还是什么的。就是这种按下开关后7脚被拉低高低高才能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挺多的,上次修的一个神州的战神还是什么的。就是这种按下开关后7脚被拉低高低高才能触发

这里7脚是连接io芯片对应引脚的

网友D:
靠,楼主为了省事,用强拉上电,这样稳定吗

网友:
强拉上电。前期稳定。但是我觉得后面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后面说不定出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从 哪修起

网友:
找料太麻烦

网友:
按原图修复的比较好

网友:
兄弟的维修工夫已经够快了,基本上就是秒

网友:
这样修的用不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7脚是连接io芯片对应引脚的

是啊,7脚其实就是PWBTN

网友:
嗯!谢谢!是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样是有隐患的

网友:
开关信号还经过芯片转换的少见。

网友:
呵呵 同道中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楼主为了省事,用强拉上电,这样稳定吗
保证io芯片没有坏就行,这样子操作就是省略了ku1本身7脚的功能定义

网友:
我是新手,看不懂KU1是什么芯片

网友:
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