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 2.0 掉电

楼主(2016-08-09):
最近接了网吧10片主板 都是这个型号  有的不上电  有的掉电  不上电大多是断线 IO105脚 到PS ON
现在求 掉电如何修  。本人已经排除  IO检测脚2V电压问题  和  bios问题  供电都正常 拉低 PW OK cpu01.7V电压也出来了 。不知道查哪个信号 ????? 求高手指点  我估计是通病  有没技嘉厂的给点饭吃吃 谢谢啦、

网友:
1.7V 不烧U吗?

网友:
这主板正常电压时1.7 I3的

网友:
这个主板是I3的CPU 正常时1.7V  楼主自己去测试一下

网友:
没跑码之前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1.7太高换大芯片试试

网友:
没有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非常不错的帖子 谢谢

网友:
查PWM送往桥的VRMPWRGD信号,那里的三极管最容易坏。

网友:
等待大神来解答……

网友:
路过,也很想知道怎么修现在的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