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不开机 ,有个芯片发热太小看不清,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6-08-09):
不开机,有3V待机电压,有个小芯片发热看不表,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拆了一个短路的滤波电容,不过这芯片还是发热,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谢谢告知

网友A:
还是自己跑下线看看,没图帮不了,你说的不开机指不触发吗?

网友B:
放大镜啊,没有放大镜用手机拍照。

网友C:
没图纸吗?查图纸啊

网友D:
基本可以断定是3v 5v 待机芯片

网友E:
我的昨天已经装起来,今天客户拿走了。我有图纸要不

网友F:
还需要抓紧学习基础啊

网友G:
告诉你那是待机芯片 那又如何  你如果是维修人员 不可能这都不知道吧?老老实实找个修笔记本的给你修吧 别想多了 你自己修不了

网友H:
这应该是联想的机器吧。这个问题好像是通病哦

网友I:
这个好像不是维修人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跑下线看看,没图帮不了,你说的不开机指不触发吗?

是的,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大镜啊,没有放大镜用手机拍照。

好的。。我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吗?查图纸啊

找到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可以断定是3v 5v 待机芯片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昨天已经装起来,今天客户拿走了。我有图纸要不

我找到图纸了,芯片是什么型号?我找个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需要抓紧学习基础啊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告诉你那是待机芯片 那又如何  你如果是维修人员 不可能这都不知道吧?老老实实找个修笔记本的给你修吧 别 ...

知道就可以修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应该是联想的机器吧。这个问题好像是通病哦

是的,联想E49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好像不是维修人员吧。。。???

兼职维修,也兼职摆地摊,反正没有主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查一下图纸不就行了吗

图纸是74.51125.A73

网友K:
不触发你看看开启条件来了没有

网友:
芯片供电电压正常,有3v和5V。就是芯片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待机芯片工作也是有条件的,供电,开启信号等,缺一不可,只有条件正常才考虑换芯片。

刚量了芯片电压,有3v和5v电压

网友:
发几个芯片回来换试试,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触发你看看开启条件来了没有

好的。。

网友:
看不清零件,

网友M:
看看有没有图纸了,一看就不知道了

网友:
1125c,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看有没有图纸了,一看就不知道了

看了,已经在马云家下单了。

网友:
你还是找个修笔记本的吧,这个应该是待机芯片,如果发烫,有可能 是后继短路, 再一个 你焊这种小芯片,焊工不到位的话,如果导致,3 5 V MOS管 控制脚 悬空的话,哈哈,你这本子等着报废吧,它会给你惊喜的。

网友:
这样看想晚上PWM 芯片,,

网友:
3 5v芯片 (51125)芯片型号  手上有机器

网友:
换之前先看下线性电压!!

网友:
看旁边的零件布置  应该是待机芯片  发热是缺电压 造成的

网友:
后继短路了估计是ec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