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序问题,,

楼主(2016-08-10):
今天收到一台机器,DDR3L,不过内存,,,,

测内存SM波形不对,不持续,内存供电1.35  0.65  3.3V都正常,,,

内存复位3.3V,用波波测了下没有高低高跳变,,,

请问大师们,,

是不是因为SM总线没有正确抓到内存CPU不发出复位信号,

还是CPU没有发出信号导致内存SM总线不正常。。。。。

这是 内存SM数据波形:

这是时钟的波形:

网友A:
这波形真心看不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波形真心看不出什么

读不到内存吧,我估计。。反正不是正常波形

网友:
我感觉 好像这个是正常的呀

网友:
内存波应该是一截一截的吧??

网友:
我现在都不还不会看波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波形真心看不出什么

波形放大看一点都不对,,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SM波形正常啦,你的内存有问题也没复位的

网友B:
可以刷bios了

网友:
这种事情怎么看的出来

网友:
没调好,看不出

网友:
过来学习了,还没有用过波波了

网友:
学习学习 没用过示波器

网友:
量总线对地值 刷BIOS

网友:
这波形怪我太年轻

网友:
这种不过内存的   你就换一下内存和刷bios试一下,不行干桥没有必要太纠结这个吧,我没有波波  但是不过内存我感觉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先换一个U看一下,现在都是U管理内存,再去搞其它的

网友:
等哈说呢啊物理嗲我hi打我

网友:
看不懂啊, 看来真的要学习示波器了

网友:
用到示波器很少

网友:
我个人感觉不必纠结于这个波形,刷BIOS,实在不行做北桥。能把问题解决了 就OK了,毕竟要的是一个结果

网友:
以前看过一贴子,如果是AMD,是没有这个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bios了
早就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