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卷组、普通分区的区别和关系

楼主(2016-08-10):
首先 卷组是可有可无的,不使用卷组使用普通分区、mount目录,一样可以运行。

    卷组的好处,主要是两点: 1、可以使多个硬盘组成一个大的空间(这在云空间、云服务器上特别实用,可以把很多不同的地方上的多台服务器上的空闲空间做成物理卷,组成一个大的卷组,然后划分出逻辑卷,给用户用,就是云空间) ;2、在卷组中可以使用LVM创建动态逻辑分区,也就是可以对分区动态的扩大和缩小。
    普通分区和卷组的关系是什么呢?普通分区是最基本的操作系统的分区
卷组(逻辑卷管理LVM)其实就是一个分区管理的工具(就相当于raid一样) ,我们使用LVM可以把很多小的没有用的空间变成一个大的空间,随意划分逻辑卷,还能对逻辑卷动态更改大小使用。

 这里再次还得说一下linux的分区:
    如果硬盘支持LBA模式,可不建立/boot分区,直接用 /目录下的子目录 /boot 来启动, 这种情况 /目录分区 必须是普通分区(主分区)不能是其他的(不能是逻辑分区,也就不能是卷组上的动态逻辑分区);
    如果我们建立了/boot分区(这是我们推荐的做法,无论硬盘什么模式都推荐建立/boot分区,尤其是双系统时,逻辑更清楚) 则/boot分区必须是普通分区(主分区)不能是其它的(同上),但是这种情况下, /目录分区就可以是逻辑分区,也可以是卷组上的逻辑动态分区了。
    swap 分区 一般都是主分区。

    总结一下就是 除了启动分区 /boot 和swap所在分区必须是主分区,不能是逻辑分区包括动态逻辑分区外,其他分区可以用卷组上的动态逻辑分区

     所以推荐如下:
  /boot        第一主分区
      swap         第二主分区
      如果你想你的根分区可以动态扩大或缩小,应当先划分LVM分区并将其挂到根目录。如果不必动态扩展,可以直接创建普通分区并挂载到根目录,/目录的分区可以是主分区,也可以是扩展分区的逻辑分区。    创建卷组和逻辑卷的大概过程就是:
    1、对分区转换成物理卷  (可以对主分区或者是扩展分区下的逻辑分区 转成物理卷,扩展分区只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所以不能对扩展分区转物理卷)
    2、将多个物理卷创建成一个卷组
     3、在卷组上创建逻辑卷

网友:
启动分区 /boot 和swap所在分区必须是主分区,不能是逻辑分区包括动态逻辑分区外,其他分区可以用卷组上的动态逻辑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