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版号DAKL2AMB8D0上电0.45闪掉

楼主(2016-08-10):
昨天接到此机器   电流上0.45闪掉     那就拆机吧    发现南桥后面有小面积腐蚀   清理好电流上去   显示   以为维修就此结束  但是意外总是有的     过会装机器时发现故障依旧了   一般广达代工的主板欠压或短路才会造成闪掉   那就查PG吧待机3V5VOK    内存1.5也有   总线1.05有   1.8V有   有PG的电压瞬间都能出来   难道2级电压有问题吗?接着测  2级电压也都是OK的    现在故障依旧闪掉     各个电压的后级没有短路   论坛上说这个机器有通病  我昨天都试过   都没行   今天发帖求助一下 希望论坛里的大师们出出点子

网友A:
进水怎么会是通病呢!广达先找到HWPG 逐个断开看看是那一路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怎么会是通病呢!广达先找到HWPG 逐个断开看看是那一路出了问题

没有进水 就是一颗电容腐蚀了    PG瞬间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怎么会是通病呢!广达先找到HWPG 逐个断开看看是那一路出了问题

人家没说进水啊     进水谁还回去点他触发他呢

网友B:
会不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HWPG正常了吗

网友:
广达先找到HWPG 逐个断开看看是那一路出了问题

网友:
boot 都正常吗

网友C:
有小电压没出来,你仔细查查

网友:
我打回归大悟ID哟我我iawhdlaj'

君亚电子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怎么会是通病呢!广达先找到HWPG 逐个断开看看是那一路出了问题

华硕就是有进水通病啊,,,,有同感的举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哪里短路了

我打值都是正常的    之前加电亮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小电压没出来,你仔细查查

小电压我都找到了    瞬间都能测出来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

网友:
查哪个PG没出来,那路坏

网友D:
0.4电应该是HWPG没出来!或者更掉了保护了!用示波器抓一下!

网友:
楼主总是在 与C之间来回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D:
0.4电应该是HWPG没出来!或者更掉了保护了!用示波器抓一下!

换板子解决问题

网友:
换板子解决问题

网友E:
你查下PWROK信号到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查下PWROK信号到南桥的

瞬间都有的

网友:
会不会是RTC的问题,建议查一下

网友:
rtc 电路OK

网友:
看看网卡芯片供电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建议重点检查腐蚀电路那一块,估计有些电阻阻值变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做下南桥吧

网友:
总PG出来没,一个一个断开排除

网友:
南桥进水位置清理好了没

网友:
广达的机器掉电怎么没见你查HWPG呢?挨个查,总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修好了没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板子解决问题

厉害厉害啊

网友:
掉点了   接线最后才好   黑胶打的多

网友:
感觉还是二级电压有不亮的,仔细的检查一下,或许会有收获

网友G:
EC脚位的HWPG是否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脚位的HWPG是否为高

为高

网友:
HWPG呢 ,是3.3V 吗

网友:
通病是不可能了,好好查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