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掉电

楼主(2016-08-10):
最近接的机器都是掉电的    修的头痛  没思路    想跳楼    这个机器就是掉电    有时屏幕刚要亮就掉电  有时拷机几小时掉电     现在陷入没有思路中  BIOS刷的工厂的  没用    3个MOS管换个   也是一样     18K的电阻正常   因为没有示波器   无法测量比对掉电    只有点位    没图纸     搞死人节奏    求助思路

网友A:
通病 八角的管子拆了试试  上次我把那旁边的大点感给换了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加两个330,不行再加焊显卡。80%能好。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不定时掉电,换了好多管子不掉了客户拿回去使用一个月说又掉了,无语

网友:
这种问题修复率的确不高。

网友:
华硕的垃圾机器   最难搞

网友:
330电容,有条件就全换掉,不行mos管换,这种问题难査,只能霸气的换换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八角的管子拆了试试  上次我把那旁边的大点感给换了就好了

兄弟8脚管子靠近哪里    感激不尽

网友B:
有些掉电的机子一点都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掉电的机子一点都不好弄

最近来的机器都是掉电    还不定时的

网友:
这个最基本的点就没去检查啊

网友:
K42这个机器不是有个供电的功率不够,只记得改个电阻改成5K ,论坛上好像有通病的帖子可以去看下

网友:
华硕的主板就不好搞

网友:
华硕机子真难搞,,

网友: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通病 八角的管子拆了试试

网友:
对,拆了试试

网友:
华硕机器  就是 难搞,   在维修中 求思路

网友C:
华硕的掉电麻烦,换CPU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掉电麻烦,换CPU电容看看。

这个板子是改良后的主板

网友:
考虑显卡温控那边问题

网友:
上次我是吹了显卡就没掉了。

网友:
没图纸很难修啊

网友:
都被华硕折腾死了

网友:
报高价,给同行,不修换芯片,

网友:
现在看到asus就头大 资料没有 全凭东拼西凑的资料 经验来修 费时费力

网友D:
没示波器只能把可疑的元件代换,修掉电有示波器还是好排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示波器只能把可疑的元件代换,修掉电有示波器还是好排查的

如果修一台机器花一天时间那就亏本了      现在一天接10几台机器   花太多时间低下的机器越多

网友:
楼主在什么地方,生意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