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版号MBX-250不触发

楼主(2016-08-10):
这个板子好神奇的    刚开始是不加电  吹了一下充电芯片可以了     以为维修结束了    结果装机   机器冷却又不能加电了   难道是充电芯片坏了    换了一个故障一样  刚好有这个料板    我把整个电路的电阻电容全部替换   背后的元器件一起替换掉   但是故障依旧    加热一下就可以开机   冷却后无法开机   我也是醉了    最近来的机器都是奇葩问题   今天刚好在家休息   发了3个奇葩故障  论坛里的大师帮忙支支招

网友A:
以前修过一个不触发的bios问题

网友:
CMOS电池放个点

网友:
都试过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过一个不触发的bios问题

这个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基本放电就好,

网友:
碰到一个开关键电压有时为0。6V  有时正常的,不是开关问题,此信号直接到EC 了, 准备从另外按键飞线过来算了,面板上的  ASSIST  WEB 键是可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