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cpu风扇润滑,是加机油还是润滑脂?

楼主(2016-08-10):
给cpu风扇润滑,是加机油还是润滑脂?

网友:
加缝纫机 油

网友:
润滑脂效果好

网友:
肯定是润滑脂效果要好

网友A:
加润滑脂最好,但拆费时,加机油也行,且省事,加缝纫机油效果差,用的时间短..............

网友:
当然是润滑脂咯

网友:
。。。我都是用机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润滑脂最好,但拆费时,加机油也行,且省事,加缝纫机油效果差,用的时间短..............

加缝纫机油效果差
为什么这么说
我经常加这个。。。

网友:
两个都可以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缝纫机油效果差
为什么这么说
我经常加这个。。。

主要是其易挥发,用几个月还要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其易挥发,用几个月还要加油......

这么说有点道理
好像是有你说的这种现像
那有没推荐一瓶润滑脂
存放时间可以多久
毕竟用得不多

网友: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有点道理
好像是有你说的这种现像
那有没推荐一瓶润滑脂

要求不高的话,从工厂找人要点轴承用的黄油就可以了......

网友:
里面加机油,外面用黄油封起来。

网友:
黄油最好……

网友:
肯定是润滑油啊

网友:
润滑油用不住

网友:
两三天就转不动了

网友:
加15W40的机油也可以,最好就润脂。

网友:
只能用高速润滑油,缝纫机油和润滑脂用于低速,加一点汽车发动机油就可以。

网友:
我是用工业牛油加机油调和成糊状再加的

网友:
加完油一般用不了多久就又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