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奇葩的DELL3521 笔记本

楼主(2016-08-10):
    来的时候是不显示有一个内存曹进了点水。其他地方没发现有进水。。内存也坏了。换了 内存。清理了下 槽。能显示。。那么问题来了。每次 开机 进系统后。关机。在开机就会报警两声。电流像是卡内存。然后把内存 重新装下。或者换另一个 槽又能显示进系统。在系统怎么测试都没 蓝屏 或者死机。什么的。。 BIOS 刷过了。内存换了 好几个。。现在不知道 怎么搞了。。。。

网友:
来点大神。。帮我分析 分析下。主板 其他地方 仔细 检查过。。没发现 哪里还有一点 进水的 痕迹。。。

网友:
对了 如果不进系统。直接在 LOGO 下关机 在开。开很多次 貌似都没问题。。。

网友:
换主板  最稳定了

网友A:
把进水的那个内存巢拆掉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进水的那个内存巢拆掉看

能显示的 时候两个 槽 随便装一个都没问题的。。

网友:
在系统里升级下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