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怎么上锡。。。。

楼主(2016-08-10):
不好上锡,虚得很,挂不住(温度太高?),而且焊点不也圆润。。
不圆润。。。不圆润。。。不知道是不是线上的锡太多了。。
昨晚换了一条 打火烧线 。。。
打火烧线。。。。
打火烧线。。。。
浪费时间不说。。
还折了几支灯管。。。。

网友A: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打个圈?

网友:
新的灯管上锡很容易的,,除非是焊接打火的灯管,,,

网友:
烙铁温度高点  灯管接头刮干净

网友:
这个很好上吧……

网友:
哈哈新手啊,上焊锡沾点焊膏就可以,多练练焊接

网友:
新灯管很好上锡,我直接用bga助焊膏(一瓶100g50左右就很好用了),好用过普通的助焊膏 。。。。。上不了锡可以先用刀刮一下灯管的焊柱,,,,线打圈是为了更好的焊接牢固

网友:
灯管焊接时间不能长,,,,温度控制在350就可以,焊接也就一瞬间的事

网友:
用过一段时间的线,换灯管的时候都需要用手术到,将线的一段切掉,之后用手术刀将后边的线进行刮,漏出新的痕迹,这样加锡就容易了。打圈为了接触好,不打圈直接焊接安装的时候不用注意线的方向,这样更好安装。

网友B:
看我发的帖子就知道了,这种最好弄个圈不然的话接触不好肯定打火,还容易烧的厉害

网友:
灯管上锡也不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发的帖子就知道了,这种最好弄个圈不然的话接触不好肯定打火,还容易烧的厉害

麻烦给个帖子的链接,谢谢.........

网友:
新的很好上  旧的要用刀刮刮

网友:
用松香,焊膏助焊剂,就会好加锡了,而且圆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打个圈?

这个会焊得更牢固,不会引起打火现象

网友:
在上锡之前上点助焊膏,那样会容易上锡些,还有焊的时间要在3秒以内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我发的帖子就知道了,这种最好弄个圈不然的话接触不好肯定打火,还容易烧的厉害

看过了,当时还真没明白是为啥,现在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过了,当时还真没明白是为啥,现在知道了

给个帖子的链接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不够热 加热一点应该可以

网友:
绕一圈 然后再上锡 会很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帖子的链接学习一下,谢谢..........
你去找一下嘛,于超版主的帖子

网友:
度娘知道你去问一下

网友:
这个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先吧灯管和线都粘上松香,然后单独用烙铁不粘锡的地方往灯管上去上锡,上圆润后再把线网上焊,全部是用不占锡的部分操作

网友:
灯管接头刮干净

网友:
加助焊剂可以解决。

网友:
先刮到金属。再加助焊剂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很好焊接的。

网友:
应该很容易吧,焊膏得用啊,一点就可以啊

网友:
是旧的灯管吧
再就是要好的焊锡膏

网友:
买好的助焊膏和焊锡

网友:
把引脚刮刮,氧化了

网友:
新的灯管上锡很容易的

网友:
轻轻点一下,OK---,停留的时间不要太久

网友:
多换换就熟练了,套热缩管

网友:
刮得蹭亮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