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板号DAJW8CMB8E1,故障为不触发,救命呀!

楼主(2016-08-10):
DELL 5470板号DAJW8CMB8E1,故障为不触发,既然是不触发,先从EC的条件查起,26,50,92,114,121,127,3,74,75等供电角的供电都到位,均为3.3V
14角WRST#为EC的复位角=3.3也就位,适配器检测信号ACAV_IN=3.3正常,LID_SW#=3.3,按开关后Ec的125角SYS_PWR_SW#也随开关有高低高跳变,EC就是不工作,没有发出RSMRST和PM_PWRBTN.不知道还有什么条件。有高手来救命吗?待机的+5V_ALW,+3V_ALW已正常产生。EC就是不触发,不知道还漏了什么条件呢?图纸也上传来了,DAJW8CMB8E1
这个EC不带内置程序吧?

网友A:
程序已刷了,都不管用

网友:
南桥   条件  满足吗?

网友B:
EC带程序的,买个剪板的EC回来换

网友:
插电源的瞬间LED2也是就电源指示灯一闪即灭,EC也换过了,哎,悲剧,正常来讲不触发也算是好修,就是修不出来,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带程序的,买个剪板的EC回来换

可们,确定这个EC带程序吗?可重图上看这EC是外挂程序呀

网友:
走时序,按时序走走。

网友:
bios有没有刷过啊

网友:
按ec程序走走

网友:
换个带程序的ec

网友:
南桥,晶振,BIOS,都 要查一下,尤其是 BIOS,要多刷几个试试,网上有好多是坏的

网友:
EC 南桥的待机条件仔细查查

网友:
学习学习,,,,

lvjingang -10 禁止灌水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你查了吗

网友:
你说没有发出PM_PWRBTN,我感觉应该还是EC这边的问题,你说是外置程序,你可以查一下BIOS的条件,我昨天也修到一个类似的,最后就是BIOS供电的电阻坏掉了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示波器测一下2脚) 如果都不是就可以考虑某个引脚电平异常导致EC工作异常,只能把几个关键较为依依挑开判断。

网友:
测南桥CRT  看有问题吗

网友:
路过,学习了。

lvjingang -6 严谨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已刷了,都不管用

对RSMRST那个脚打值看看短路不短路,别光量电压,还有RTCRST看看有木有3.3V,先出RTCRST,后出RSMRST,现在待机都不正常,触发电路根本不用查,

网友:
兄弟,怎么天天看你叫救命,看下面时序

RSMRST之前先有SUS_ON然后+3.3v_SUS    +5v_SUS,其中+3.3V_SUS是EC的11脚供电,11脚没供电那来的后面的时序,下图是产生这二个电压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