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 LX开机不复位修复

楼主(2016-08-10):
   今天收到一片华硕P5G41C-M LX的主板,同行说是开机不显示。上电开机,发现是不复位,复位灯常亮。打表测得各电压CPU 1.07V  内存1.5V,桥1.55V,总线1.22V,都 正常。在16X的第十一脚测电压为0,没有CPU复位。显然是CPU没有复位,那只好查其复位条件,各种PG信号。当测到VRMPWRGD时发现没有电压,为0V。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 VRMPWRGD由PRN1排阻经+3V上拉得到 。同时由与PQ7C极相连,受它控制。先测PQ7 B极,065V电压。可见是由于PQ7导通,拉低了C极。QP7的B极与PQ6的C极相连。 再测PQ6的B极,1.18V,不对啊,难道是PQ6坏了?。从其它板上找了个T04换上去,上电,竟然开始跑码了。上硬盘,做系统试机。试机一个多小时,没问题,到此修复,交板。附上此板点位图,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来用。 p5g41c-m

网友:
没有看明白没有看明白

网友:
这类板现在很少见了,一般淘宝换板了

网友:
G41的板子不多了,现在修的最多的就是H61和AM3的

网友:
G41板子我这许多的料板没有人要的

网友:
这块板推测时钟也会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