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se

楼主(2016-08-10):
iphone se 短路 ,烧不出来,,这种应该怎么弄
iPhone

网友:
2A电流烧,,,要么就得一个个拆了

网友:
短路的情况都没说,是待机短路,还是 按开机键短路,这个是有区别的
开机漏电 的话 是 哪路输出电压 短路
还有短路漏电 大小没说,
机子是摔的 还是 进水 ?
建议 首先 目测 有主板 有无异常,包括电容和 I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