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代码4F

楼主(2016-08-10):
  ASUS P8H61-MLX  开机蓝屏      代码4F    USB不能用    最后换CPU

网友A:
最后换CPU好的    头一次遇见

网友B:
还见过一台联想一体机CPU是E6500,拔掉内存会报警,但是就是黑屏不启动,偶尔还亮一下,换了两次主板,差点就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见过一台联想一体机CPU是E6500,拔掉内存会报警,但是就是黑屏不启动,偶尔还亮一下,换了两次主板,差点 ...

最后也是换U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后换CPU好的    头一次遇见

联想笔记本遇见过一次蓝屏换cpu好的,cpu引起蓝屏的几率很少但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笔记本遇见过一次蓝屏换cpu好的,cpu引起蓝屏的几率很少但是有

这个我也是头一次遇见    换了CPU之后    USB都能用了

网友:
新人 进来学习一下 说不定以后会遇到这样问题 也可以试试

网友D:
真的是各种毛病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各种毛病都有啊。。。

联想笔记本遇见过一次蓝屏换cpu好的,cpu引起蓝屏的几率很少但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