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的cpu核心供电对地短路,已拆mos管、电解电容还是短,请问还有什么地方?

楼主(2016-08-10):
如题,x58主板的cpu核心供电对地短路,已拆mos管、电解电容还是短,请问还有什么地方和cpu核心供电相连的?接下来该怎么检修?

用烧鸡法也试过,没有发烫原件。

网友:
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
该拆的都拆了,还短,难道是过孔?

网友:
检查电容焊接的地方有没有连锡

网友:
看看芯片有没有异常

网友:
忘记说了,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拆掉了,还短。

电容焊点肯定检查过的。没有连锡。

网友A:
看看那个小方块大电容也拆了驱动芯片也拆;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那个小方块大电容也拆了驱动芯片也拆;额

小方块大电容?你指的是贴片电容?我也拆了,反正相连的电解电容和贴片电容都拆了

网友:
明天把电感也拆了看看到底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

网友B:
落落的问一句cpu拆了吧

网友:
响是好的,不响才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落落的问一句cpu拆了吧

当然拆了。呵呵,刚开始学修主板的时候也经常忘记下U就打值,现在不会了

网友:
电路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