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SKPL-AM SE能开机不亮机

楼主(2016-08-10):
        华硕PSKPL-AM SE,今天不忙,前几天给客户换下来一块板子,是可以开机不亮,今天拿出来修修看,试试能否修好,开机各个供电都正常,插上诊断卡有时候跑马,有时候不跑马,我就查论坛的大师修理方法,开始拆串口芯片,不亮,拆网卡芯片还是不亮,换IO还是不亮,换324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还是不亮,无意间量量电池没电,这么简单换完电池试机还是不亮,有的师傅说从写BIOS就试试写一个,有情况了开机开始不停的跑马跑到85还是不亮,这是什么情况,论坛大师说跑到85应该亮机,接下来就把VGA一个一个量量,发现新问题了,大家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刷BIOS这种事,我不会留到最后。

网友A:
这样修有点累,还好你件齐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但主板现在都不修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有点累,还好你件齐

不太会修,我是乱修一气

网友:
拆三极管好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