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9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6-08-10):
一台苹果A1369的电脑 加电不显示 拆开看 进水了 我把进水的地方清洗了 检查线路没有发现断线的
发现有一个芯片 532R【8338】芯片坏了 换了以后 开机一样 还是吧显示 没有开机的那个声音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有谁知道 怎么修 告诉我一下
芯片
电脑
苹果

网友:
以前很少修苹果 所以苹果的电路都不熟呀 知道的告诉小弟一下 谢谢

网友:
这个要请教我们的大神了,我们这些菜鸟还真修不了 没图纸

网友:
k跟普通笔记本一样修啊 测测电压

网友:
楼主你的屏线接口那边有没有进水啊 开机不显示 还是没有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