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不通电

楼主(2016-08-10):
E440 不通电 按开关右下角灯亮但无电流,量BIOS上无3伏供电,
跟线路发线是U14转换来的,U14是5脚芯片,找不到代替的,
芯片

网友:
u14的4 5脚有没有供电

网友:
有3v电压,应该是待机电压

网友:
旁边的U13有3V输出

网友:
有没有考虑从别处借个电试下

网友:
BIOS放电试试呢,

网友:
放电无用,U14的控制脚VM_PWRON由EC 8586E控制,无开启电压

网友:
开机灯亮了,有PBTN OUT变化,无S4 S3输出, 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EC的 VM_PWRON信号是开机前有还是开电后有, 等以后遇到能通电的来测试一下

网友:
最后还是南桥问题,主板放在BGA机器上烤了两分钟就能上电了,
就是不知道多久会返修

网友:
这个会返修的,最好换桥,已经修了几台了

网友:
桥故障的机器,还是要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