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6 触发掉电 小修一例

楼主(2016-08-11):
HP DV6-3029TX
DA0LX6MB6G2

触发掉电,电流 0.2  0.4   0.8==不稳定,可再次触发

        板子灰比较多,清灰后仔细扫描,无明显外观问题。    全板打值,无短路现象

上电大概测了下,电压基本都出来了; 就 cpu供电时有时无。。。

供电芯片ADP3212如图:

用风枪吹了吹,还是一个吊样

继续搞。。。

后来无意中插到内存供电电感PL4,发现只要压住它就不会掉电。   不会吧,这是要报废的节奏呀

仔细测量内存那一块 1.5v   OK、  VTT 0.75v   ok     VTTREF   ok   搞毛

内存供电看来没啥问题,PL4 隔壁 是PL3  VT358(玻璃球)       +1.05V_VTT这个电压到了很多地方

压着PL3  也不会掉电,仔细测量,发现1.05v似乎也不是很稳定。难道是。。。

再试试,拿棒棒轻压VT358 果然不掉电

加点焊膏,风枪呼呼2下,完工。

冷却后反复开机测试,均正常。    早上来就拾颗菜,哇哈哈

    来张亮机图

网友A:
这种玻璃芯片如果换就很难换了 还好是虚焊

网友:
这种玻璃IC到处都有  还真没遇到他虚焊的

网友B:
焊工要很好,还不太易值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玻璃芯片如果换就很难换了 还好是虚焊

换大口径直接对着吹,没那么脆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工要很好,还不太易值球

。。。这东西 俺一般直接换新料了

网友C:
楼主这样弄会返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弄会返修吗?

不怕,返修的话换新料就行了

网友:
虚焊不知道会返修不

网友D:
风扇都不挂 都敢开机测试  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扇都不挂 都敢开机测试  叼!

亮机就拔电嘛,没事啦

网友:
呵呵,捡了个死鱼而已

网友:
看着很牛的样子,一会细看。

网友:
应是虚焊引起吧

网友:
嗯,答对了,加分

网友:
yi以前修过

网友:
答对了,加分

网友:
玻璃芯片操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上BGA加焊一下呢?

。。。这么小,用BGA的话是不是有点那个啥

网友:
这个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