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白屏

楼主(2016-08-10):
索尼索尼DA0GD6MB8E0开机屏闪,能看到字体,换屏换屏线都不行!有同行修过啊

网友:
一般白屏都是屏的问题呀,如果都换了,要考虑显卡了

网友:
没有分了  给自己加下分

网友(2018-05-26):
撸主机器修好了? 我这也有台原来白屏,后来加焊显卡后用一段时间,现在开机绿屏,原来能进系统外接会闪,还会时不开机,打算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查查显卡吧 ,SONY 的垃圾机器 ,显卡坏的也很多  ,还有屏线周围的 信号线 ,用示波器开开 屏接口供电是正常  ,电压偏低也会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