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惠普430G1 I7独显图纸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6-08-10):
    进水不开机  拆开无进水痕迹 电流0.3-0.4跳动   无处发    开机键有3.3     EC供电正常    谁有图纸

网友A:
是自动触发到0.3A,还是待机就0.3A了?这是一定要区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自动触发到0.3A,还是待机就0.3A了?这是一定要区分的

不确定   正常待机多少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   正常待机多少都不知道

正常待机0.01A

网友:
那应该有短路

网友:
手摸网卡芯片是否发烫?

网友:
进水的肯定还是有些痕迹的,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