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cer5542G开机不显

楼主(2016-08-10):
同行送修一台Acer5542G AMDCPU ATI显卡的老本,电流一直蹦到1.6A左右不显示,以为是显卡报价,同意,开始拆机,一般修本有个习惯总爱量一下BIOS电池,尤其Acer更需要量一下,果然1.06V,换上新的3.2V 简单装机,跳变正常,显示LOGO,维修完毕!

网友:
看来这个好修,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有一部分笔记本主板在没有CMOS电池的情况开不了几,不是全部机型,给我们维修的师傅增长一次经例,以后多大

网友:
好牛XX的样子

网友:
AMD的是好多这种问题

网友(2017-04-16):
纽扣电池还真是管的不少

网友:
ACER 主板奇葩问题多

网友(2020-10-18):
AMD 的。 联想的机器更要注意这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