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内存供电1.4V不够1.5V,这个正常吗?要怎么调整到1.5V

楼主(2016-08-10):
会的大哥麻烦告诉一下啊

网友:
1.4就没有碰到过,但1.7就碰到过,可能会死机吧。换芯片查反馈。

网友:
没有人知道呢

网友A:
相差不大的话估计影响不大吧,。现在什么情况呢?可以看下反馈还有就是看下管子是不是不能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差不大的话估计影响不大吧,。现在什么情况呢?可以看下反馈还有就是看下管子是不是不能完全导通

我就是想让UG输出高一些,怎么搞

网友:
差一点有的也是正常的 看看全版供电

网友:
有没有插内存啊,没插不用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