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0 开机掉电维修 已经解决

楼主(2016-08-10):
   手头有台Z580,裸板有待机0.002,能触发,触发跳变到1.18A左右掉电重启,再次重启到1.18A左右重启,如此反复,拆除内存上电1.048左右不掉电,请问修过的大虾,这个有遇到啊?

网友A:
这个机器后来看论坛帖子发现,可能是南桥BIOS故障,导致不出PL8电压,经过刷BIOS后测试正常,这里附带该型号的南桥BIOS,供大家直接下载了。迅维论坛,维修同行们的福星啊~!

网友:
兄弟客气了,谢谢捧场!

网友:
首考虑到的应该是BIOS

网友:
奇怪的问题先刷bois

网友:
下来试试,进系统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后来看论坛帖子发现,可能是南桥BIOS故障,导致不出PL8电压,经过刷BIOS后测试正常,这里附带该型 ...

我记得这款机器是HM76。没有南北桥之分。只有1个桥。双BIOS。EC.桥各挂一个BIOS。
你意思是桥BIOS程序问题导致没有独显供电吗?

网友:
是的,BIOS会导致的

网友:
新款笔记本BIOS坏的多

网友:
一般这个情况我都是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2016-09-19):
我的就这情况  刷别的几个了 还是掉

网友:
支持,好久没修电路了,都忘记BIOS的事了,

网友:
现在本子便宜了,板子也便宜了,大问题直接换板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