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650,电池自动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6-08-10):
接到同行一台神州HP651
版号:DA0QL6MB8FO
REV:F
故障:电池自动开机,开机之后再接适配器关机变重启,但适配器不开机测开机键NBSWON1# 只有0.56V的电压,与他链接的有C558我拆掉后还是一样,这个信号由R545上啦

我也把EC的第19脚翘起来了还是被拉低了,不知道维什么,这个信号没连到什么地方,就是开关接口CN1由R545上啦,由C558滤波这样C558我拆掉了

求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可能是板层漏电

网友A:
R545 2端电压 是多少。。。

网友:
把线割了,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545 2端电压 是多少。。。

3VPCU那端为3V,另一端为0.56V

H55

网友:
不知道,测阻值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VPCU那端为3V,另一端为0.56V

有可能 PCB 漏电, 割断 NBSWON ,飞线到 EC 焊盘。。。看看估计有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PCB 漏电, 割断 NBSWON ,飞线到 EC 焊盘。。。看看估计有戏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PCB 漏电, 割断 NBSWON ,飞线到 EC 焊盘。。。看看估计有戏

谢谢,我试试看:D

网友:
应该是板层漏电吧?

网友C:
有可能是开机跟板层有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开机跟板层有漏电。

可能是板层漏电,我直接翘起EC的脚直接链接开关就好了

网友:
why not check the value of R545 fi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