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飞利浦32PAL3257/T3开机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6-08-10):
电视型号:PHILIPS/飞利浦32PAL3257/T3,接电源有待机指示灯,遥控开机后,屏幕闪4下“PHILIPS‘后黑屏,有声音,是不是电源板坏了?

网友:
像这种状况你应该先却认是不是暗屏,

网友:
是不是背光不亮呀

网友:
暗屏,背光灯闪4次就再也没有光了

网友:
你什么都不量 能修好   ?

网友:
后面就两个电路板,确定哪个坏了,我想直接换掉。我修电脑,对电视不是太了解

网友A:
液晶电视和显示器差不多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视和显示器差不多的呀!

原理差不多,但里面的东西就差太多,电源板如果你没见过,你一见就晕了

网友:
是背光保护了吗?测量一下主板到二合一板有无背光信号。
这个有可能是背光 LED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