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400 开机无显,电流停在1。2,等会屏背光亮,无图像,外接无显,

楼主(2016-08-10):
求助,Y400 开机无显,电流停在1。2,等会屏背光亮,无图像,外接无显,、、
修过显卡,南桥,BIOS,一样,无头绪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换板子

网友:
这种机器显存是通病,建议楼主查一下

网友(2016-09-13):
楼主换显存好了没??

网友:
我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不清楚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7-08-08):
一样的情况 不知道 什么问题 准备准备干显卡了 我

网友(2017-11-02):
楼主 的修好了没?我这边遇到一台和你 的故障一样

网友:
感同身受,上次也遇到一样的 问题 最好折腾得不行 换板了

网友(2020-03-08):
显存     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