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输出电压偏高。求助大神.

楼主(2016-08-10):
短接电源风扇不转用万用表测量有电压输出:12V输出12.5V   5V输出5.5  3V输出3.6拆开测量风扇端接线才2V多点,换三极管945后风扇能转了,可945发热严重,各电压依然偏高。换三个光耦817后各电压更高了
分别为14V 6V  3.8V
另不接风扇945不会发烫,电源管理IC为WT7522

网友A:
首先楼主换的945明显小了,应是8050.........

网友A:
楼主可重点查WT7522的16脚的外围电路,参考此图:

网友B:
C945的功率偏小,最好是SS8050,1A左右,12V的散热风扇多是0.5~0.8A之间,看下电路上有没调压电阻,调节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查一下反馈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C945的功率偏小,最好是SS8050,1A左右,12V的散热风扇多是0.5~0.8A之间,看下电路上有没调压电阻,调节一 ...

最近 不忙 吗
有空上来指导下 新手呢

网友C:
这是半模组的电源吗
是什么牌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换的945明显小了,应是8050.........

出厂就是9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重点查WT7522的16脚的外围电路,参考此图:

WT7522是14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半模组的电源吗
是什么牌子的呢

全模的,不知道是大水牛的还是什么的。

网友E:
这玩意有必要修吗

网友A:
又查了一下WT7522,重点查17脚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模的,不知道是大水牛的还是什么的。

大水牛 也是品牌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有必要修吗

东西吗  都有修的价值
便宜的 不修 没价值的不修
那还修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查了一下WT7522,重点查17脚外围电路:

17脚 也是稳压部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脚 也是稳压部分吗

图中有标识,是稳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换的945明显小了,应是8050.........

换了8050。12V输出为11.38V的样子但0850还是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查了一下WT7522,重点查17脚外围电路:

是这个14脚封装的

网友:
万用表该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