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610C-I5 D1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8-10):
神州战神K610C-I5 D1不定时掉电,开机能用半小时左右吧,就突然掉电了,能在触发,系统重装过,装了个鲁大师,检测了下温度,CPU温度最高到93度,,不知道是不是温控的问题,手触碰CPU散热片,感觉很烫,有8,9十度的样子,有大神修到一样的机器吗?不知道什么问题啊,图纸上也不会找温控芯片,附上图纸吧

网友:
没人修到过吗????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散热器整体温度均匀吗,要只一边热散热器坏了

网友:
若真是温度很高 应该是温度过高引起的掉电

网友:
I5的机这种温度也不是很高啊 !温控那些有查过吗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经常不上电   上电一次花屏掉电

网友:
是不是散热系统问题,直接打开后盖 搞个风扇对着吹,比你原来不加风扇用的时间长,那就是散热系统问题,反之就是其他问题

网友:
我只告诉你  六个脚的场馆

网友(2016-09-30):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刷一个合成的BIOS试一下!!

网友:
不用找温控芯片,先把散热问题解决了再说

网友:
先把散热解决了再说,如果还掉再查温控,还是掉就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先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我的一台风扇狂转 显卡导管没一点温度 几分钟掉电

网友:
开机按键连接的PU4 ,这个芯片容易坏,可以换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