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不开机,电流0.13

楼主(2016-08-10):
如题,求助中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吧

网友:
0.13有哪里短路了。

网友:
0.13 明显有电压不全 查供电

网友:
是0.013还是0.13?如果是后者,基本上会有芯片发烫才对,不可能你没发觉吧?

网友:
如果是待机0.13,可能主板存在短路或是待机状态电压不受控制直接转换为开机状态的电压,如果是短路的话,可以摸出故障点的温度异常

网友:
说得不清楚啊,到底是待机就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