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这么热,机子也要洗澡了

楼主(2016-08-10):
一台DEEL5420  板号:KRUG14      拆机发现是进水了。。。。

这几天都是在修进水的机子  ,这天气,机子是不是也要洗洗澡了。

既然它要洗澡, 就给它洗吧。。加上洗洁精 给它洗刷刷,然后用BGA 烤干
拿下来后发现cpu  三个上管严重腐蚀  直接干掉换了,
上电  0.3 2秒左右掉电,测量没出cpu供电,,只有查芯片条件了:MAX17411

46,29,19脚都有5v供电    ,测到1脚TON  只有0.6v  这就不正常了
这个TON是要有19v ,是从cpu上管19v转换来的,。因为是进水怀疑是断线了,直接cpu上管d极飞到R13825
上电看到电流一直跳心里爽歪歪

本次维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各位看官

网友:
这也修吗,天内,厉害

网友A:
清洗干净了烘干以后也不会出问题,看到有发黑还没有腐蚀的器件可以涂点焊膏。

网友:
dell 5537dell 5537

网友B:
进水机器就怕修好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干净了烘干以后也不会出问题,看到有发黑还没有腐蚀的器件可以涂点焊膏。

是啊,我也这么做的

网友C:
妈蛋,我这边只要一进水机器,就和我说修不好,找个技术好的合作都难找

网友D:
我想问的是楼主加上洗洁精洗是用水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机器就怕修好返修啊

还好吧,处理就没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的是楼主加上洗洁精洗是用水洗的吗?

是啊,清洁精用水洗进水的地方

网友:
进水这么严重楼主都搞好啦 以前修进这么多水都难搞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妈蛋,我这边只要一进水机器,就和我说修不好,找个技术好的合作都难找

太严重的是不怎么好修

网友:
进这么多的水这么大面积腐蚀 问题居然没有那么多 也是幸运

网友:
这水进的很厉害啊

网友:
LZ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F:
这么大面积的进水机器,,楼主3斧2斧搞定,,厉害

网友:
这么严重啊

网友:
看图片蛮严重的啊

网友:
能修好 厉害了 哈哈

网友G:
看图片蛮严重的啊!运气好 秒杀

网友H:
是啊,我也是光修进水机

网友I:
一看这进水程度,洗都不洗直接让客户换板。楼主真牛已加分!

网友:
其实有时候修进水的很容易偷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啊,我也是光修进水机

你都是成为大神了,这都小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图片蛮严重的啊!运气好 秒杀

是运气好,进水机不是这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面积的进水机器,,楼主3斧2斧搞定,,厉害

运气好,线只断了一根,断多的话也是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看这进水程度,洗都不洗直接让客户换板。楼主真牛已加分!

谢谢了,换板的好,稳定

网友:
这种的还好 就怕碰到那种晶体管的

网友:
洗的这么白都修好了,牛逼

网友:
也可以洗个热水澡。这样脏的会很好洗

网友:
大面积腐蚀 问题居然没有那么多

网友J:
运气好,主供电19V断线了,如果是开启或者总成有断线的,就不好修了

网友K:
你不怕洗洁精洗的时候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严重的是不怎么好修

恩恩,,,,,

网友:
频率设置脚也经常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运气好,主供电19V断线了,如果是开启或者总成有断线的,就不好修了

这就要查条件了,什么条件没有就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不怕洗洁精洗的时候掉件?

掉件也没办法,要清干净,看什么条件没有,看图纸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清洁精用水洗进水的地方

这样也行?不会再腐蚀吗?

网友:
简单快捷的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