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首发,Y460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2016-08-10):
型号:Y460
版号:DAKL2BMB8E0
故障:不触发

今天拿到一台机Y460,首先通电,待机0.00A,不正常,按下开关没反应。心中大概就知道应该是隔离保护,或者待机出了问题了。
两下拆出主板,老师教我们首先要细细观察主板,有无烧毁,进水等明显故障,主板外观良好。
接电,然后掏出万用表,量公共点有无电压,无电压。这明显就是不过隔离保护,拔电,打公共点对地阻值,400欧,正常。
翻出图纸,找到隔离保护电路

量了下PQ55

这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过隔离保护的了啊,为什么没有过呢,难道是这个PQ54有问题?那就拆下来量一下吧。S极到D极无穷大,D极到S极无穷大。这就是这个P管断路了吧,走废板上找了个P管装了上去。
通电,待机0.01A,按开关上电到1.20A,然后跳变到1.50A,成功亮机。因为修好客户就拿走了,没办法给各位大神看下亮机图。
  新人发帖不容易啊,最近下个bios都下不了,想下个东西还要挑分数最低的下载。大家给我加点分吧,加分不扣自己分的,加分的都发财,都心想事成,呵呵!!!

网友A:
不错啊,才学没多久就能修板子了,不错!!!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才学没多久就能修板子了,不错!!!已加分

哪里哪里!学会了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
分析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我还要刻苦学习,多多学习,多多接维修机

网友:
鼓励新人,慢慢就变成老人了

网友:
保护隔离管很容易坏。

网友:
不错,不错      秒杀了,, 保护隔离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B:
呵呵!加分鼓励新人发帖,我记得2年前第一次发新人贴被版主加精,别提有多兴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加分鼓励新人发帖,我记得2年前第一次发新人贴被版主加精,别提有多兴奋了

呵呵!你现在是大神级了

网友:
嗯,见天早上碰到一个双沟道P沟道的,管子,两个整到一起了,,

网友:
怎么着都找不到,后来改了两个单沟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现在是大神级了

毛线大神,稍微难一点估计都修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