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30风扇报错几秒钟掉电

楼主(2016-08-10):
机子拿来报错fan error       thermaal sensing error以前遇到过类式的问题,有的换风扇或刷bios会好,这次把这些方法都给试,都无法解决,bios刷了好几个,风扇换了两个,只有查下电路,因为以前很少遇见,导致很多信号都不知道是否正常,就在发帖的时候我又去量了一下u2801的各脚电压,发现之前正常转的风扇出现了停顿,转一下停一下的,电压也出现了变化,还是先把芯片各脚电压量出来,希望大家帮帮,分析分析
u2801    3脚vdd   3.3v     6脚ALERT# 是3.3v上啦,上啦电阻没上,之前量有2.2v现在0v
    7脚3.3v  13脚3.3v上啦实测3.3v         14脚接一个下拉实测没电
10脚1.9v   3.3v之间来回跳动    11脚之前量3.3v 现在量0   3.3v之间跳动,     1、2中间连接了个三极管在cpu背面,应该就是温度检测脚吧,8、9    在显卡桥附近,开机1、2脚和15、16脚电压差不多0.2、0.6来回跳动,8、9脚就是固定3.3v,,之前有次在量11脚电压的时候正常了反复开机都不报错,隔了一晚上又不行了,之后把11脚有关的电阻电容,还是不行
希望大家帮帮,指点下,图纸bios论坛上很多了就不传了

网友A:
我在求解,没有分享什么好么

网友B:
风扇电路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求解,没有分享什么好么

我从头到尾看到没修好,怎么成分享了呢

网友C:
查11脚,换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电路是不是有短路

没有短路,电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11脚,换芯片试试

换了芯片还是没好